[内存维修]
颗粒为什么会坏?

楼主(2008-09-25):
印象中,半导体固态器件几乎是永久性的

除非外围器件损坏,拖累半导体固态器件

可是,实际上内存损坏很多是颗粒本身损坏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天下有永久的东西??我没有听说过。
我只知道现在主板的设计寿命就是5年。

网友:
张总说得对  没有东西是不会坏的 ~~

网友:
高温会加剧半导体器件的老化!现在内存越做越大频率越来越高,MOS存储单元的故障率自然就高!你的印象的观点还停留在早期的分立元件时代。那时候单独的小功率(不包括大功率管)三极管或二极管即便是用上几十年老化现象也很轻。所以电子维修中我们常见的故障部位绝大部分在高压(高压损坏)和大电流(热稳定变差)电路。

网友:
人体静电常常杀戮电子元器件于无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