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W730S暗屏故障在线等,求救中

楼主(2008-09-25):
原先故障是认网卡,插上网线,提示网线电缆拔出,拆机换网卡芯片,装机试机时发现暗屏,查高压3.3V控制信号没电压,排除高压,屏,最后锁定主板3.3V供高压的控制信号没电压,主板高压线接品跑线路,到两个
三极管
跑不通,
芯片
暗屏

网友:
谁有文武刘的QQ,或者电话,打个电话求助下
谁有文武刘的QQ,或者电话,打个电话求助下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有啊,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人在吗,真晕呀,

网友:
故障已解决,直接从屏上的3.3供电飞线到高压条的控制信号,OK

网友(2009-04-26):
这样飞的话,有没有开机的白屏的现象

网友:
你可以测测是不是排线断引起的,要是排线断引起的话,找对3.3,飞线。开机肯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