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芯片SC2643 问题

楼主(2008-09-25):
现手上有一张AMD 的板子。。上面没有牌子
问题是,D极 上有12V 供电, G 和 S 都没有电压~ (所有场管正常)
查到, 主电源管理芯片。SC2643 9脚(VCC 电压有11.4V) 16脚(PGOOD 电压只有0.5V) 把电源管理芯片拆掉后,,16脚有 5.3V 这不是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人帮啊,,斑主啦~~ 帮帮池谢谢了

网友:
既然已经都拆下来了,为什么不换一只呢?
光凭LZ你提供的信息,没有人能百分百确定电源一定坏了或者一定是好的
直接换一只吧

网友:
嘿嘿,,,手上没有,,这种电源IC 不过以买了,,,要过两天才到·!

网友:
我的一点看法
板子一般加CPU场管才有输出,如果不加PWM是不会送电到场管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测的时候有没有加CPU啊

网友:
嘿嘿。。。感谢回答,我有加CPU 试过

网友(2008-12-14):
PGOOD 不是输出给南桥吗~~~~~~~~~~~~~CPU工作正常情况 电源IC发出一个信号PGOOD给南桥吗
ATX PG灰色 发出南桥 南桥才开始工作 发出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