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LA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08-09-25):
华硕A7N8X-LA集成显卡不显示
1.查VGA 1、2、3对地阻值正常。
2.查12、15对地阻值正常,且为高电平。
3.查13孔行扫描信号对地79,14孔场扫描信号对地220,有问题,拆了对地电容,阻值一样;双二极管D25、D26还没拆,估计D25有问题,请问:D25、D26的作用是什么?下图是借的别的图,即D1、D3的作用

网友:
有知道的请教一下撒
我谈一下我的理解吧,请高手指点一下:
      行场扫描信号在负电平时经1脚到地,2脚保证电压不高于5V。

网友:
也就是所说的钳位的作用,保证信号幅度不超出其钳位的范围。

网友:
是不是可以暂时把它拆了不要呢?我测得两管的2、3脚阻值正常,1、2脚阻值D25为79,D26为220,现在不能判定它们的好坏,郁闷:没有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