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上CPU主板不加电,不上CPU能加电

楼主(2008-09-25):
主板七彩虹C。NC65—M2,CPU :Sempron 3200+(AM2) ,故障现像:不上CPU,主板能加电,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测得假负载,内核供电1。56V,上了CPU,主板一亮就灭,强行加电,CPU也有温度,不跑代码。我看CPU资料核心电压(V)  1.25/1.35/1.40V ,会不会是,内核供电太高,所以点不亮,或者就是CPU坏了。(因为没有备用主板和CPU测试只有怀疑),还有,不上CPU时供电电感阻值很高,上了CPU,供电电感阻值,只有25欧(万用表有误差,去掉表笔带的电阻,估计低于25欧),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CPU插座不是BGA的,应该没有虚焊,CPU针也没有断针什么的现像)

确实是CPU坏了,换一个CPU,问题马上解决,不是主板故障

网友:
晕了不上CPU你是怎么点亮的呀,我都没有看明白

网友:
换个CPU看看!手压下桥试下!CPU座附近的电容检查看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CPU内部短路,引起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拉低到了25欧以下,所以主板加不上电了,你们觉得呢,明天搞个CPU来试一下,上传结果

网友:
这类故障首先要确认CPU是不是好的

有些CPU坏了是测量不出来的!!!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吧

网友A:
CPU供电部分的MOS管烧掉了吗?这是曲型的不上电的板啊

网友:
为了下载一个文件,最后一个啊,下不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让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做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一块CPU核心电压不对,只有零点几伏电压,现在还没有搞好,

网友B:
有块华擎845pe的板,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85v,上cpu就保护了,于是测cpu供电的上管,发现一个上管的DS极是通的,应该是击穿了,同时测G的对地阻值都为无穷大,由于过节的关系就没继续弄了,等过完节就去把击穿的上管换掉再说,电源IC 可能也有问题,还要查查看。u是没问题的,因为上到别的板子上是好的,这个跟楼主的不一样。有时症状相似的板子出的问题是大不一样的。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B:
有块华擎845pe的板,上假负载测核心电压1.85v,上cpu就保护了,于是测cpu供电的上管,发现一个上管的DS极是 ...

MOS管G级对地阻值为无穷大状态,电源IC损坏造成本身处于悬空失控状态烧毁引起上官DS之间 阻值导通可能性比较大,这里应该同时要换掉下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部分的MOS管烧掉了吗?这是曲型的不上电的板啊

没有烧毁,MOS管烧毁的话,CPU 4PIN接口12V测试点对地阻值也会出现异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