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钟W305BH坏了!

楼主(2008-09-25):
一快AOPEN主板时钟IC坏了,型号为W305BH的,有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主板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的呢?

网友:
时钟当然没得代换的啊
要求严格的。

网友:
时钟无法代换~要同型号换~后缀也要相同`
一般时钟很少坏~楼主是什么故障?时钟供电正常不~?

网友:
时钟基本是不会坏的 坏了也一定要同型号代换 你看看时钟的电感有没有坏还有晶体

网友:
芯片都变黄了,都没电压,时钟也没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