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替换问题

楼主(2008-09-25):
有一个数字音箱,左声道的一个场管烧了   具体标识为 IOR827
                                                                                          627H
                                                                                         F7309

找不到合适的    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网友:
这是一个PN混双沟道的场效应管。具体替换管子我得看看才知道。

网友:
你找一个同样参数的单N管和一个单P管动手连哈线组成一个NP管吧。

网友:
这是不是老牛们常说的孪生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