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在victoria里面,能扫描接在PCI3000接口上 ...
(已解决)请问在victoria里面,能扫描接在PCI3000接口上的硬盘吗?

楼主(2008-09-25):
请问在victoria里面,能扫描接在PCI3000接口上的硬盘吗?
在里面可以检测到PC 3000卡,但点详细信息后提示:驱动器没有就绪。
经火速版主指点,现在可以用了。
[
]
电脑

网友:
倒数第2个就是扫描PCI PC3000的屁股哪个接口的

网友(2010-06-29):
不行吖。 只能检测主板自带IDE sata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