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故障

楼主(2008-09-25):
主板开机故障,开机无显示,能上电,风扇转,跳线清除BIOS后可以正常开机,开机后关机或者选择重新启动就没显示。需再次清除BIOS后可以正常开启。求助该故障如何解决,较急。

网友:
刷下 BIOS 看哈    或者是北桥芯片 虚焊

网友:
个人建议

这种故障一般是南桥有问题,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