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液晶显示器接信号线就不亮

楼主(2008-09-25):
我今天遇到一个三星的液晶显示器,通电开机屏上显示有无信号输入,当我把信号线插入主机时,它就黑屏,并且有时电源灯不亮,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您接反了.特别是是行场的两根

网友:
没有接反,它本身自带信号端子,不存在接反

网友:
这一款三星的液晶显示器程序容易坏,重写MCU程序试试.

网友:
不接信号可以显示,接了就没有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啊!刷!!!!

网友:
MCU有问题了,换一下

网友:
昨天,我已经把MCU换了,结果一换就好了,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的一样的,但换了MCU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