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神童845GL滤波电感烧焦

楼主(2008-09-25):
各位大师,您们好:
    在下是一个初入此行的菜鸟,基本了解电子元器件的工作原理,但现在遇到一块数码神童845GL主板,故障为CPU旁边的滤波电感漆包线烧糊,磁芯漆皮变色脱落,周围的几个滤波电容(10v2000u)鼓包,现电容也全换,在拆下的电容中,没有发现击穿的现象,只是有轻微的漏电现象(拆下后,外加10v直流测试),现各处电压均正常,能正常启动、复位及做系统。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能把电感烧糊???

网友:
是电容容量先下降,电流波纹变大导致的,具体还是请张SIR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