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主板跑D5

楼主(2008-09-25):
跑D5不过,各个电压正常,AD对地也正常,内存时钟也有,请高手教。

网友:
最有效的方法!!

查是不是两个DIMM均跑D5,如有一条DIMM为正常的话.建议,对比DIMM背面的针脚~~

网友:
两个DIMM都是一样的跑,跳也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啊,仔细检查

应该是内存问题啊,仔细检查,内存供电正常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