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8I845GV电路图

楼主(2008-09-25):
求GA8I845GV电路图或把Q15和Q14。R254的型号告诉下也可以位置在土地红方框那个位置就是开关复位硬盘等。。插头处。那3个零件应该是给客户拆板弄飞了。

(已找到,辛苦大家了)

网友:
电路板有3个元件给客户撞飞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下次我弄个图面上来给你们看看

网友:
什么零件上图 我有这个板在手上

网友:
Q14和Q15是MMBT2222A    三极管
R254 是2.2K

网友:
MMBT2222A 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我清楚了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NPN管,板上大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