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9-25):
驱动版直接从电源适配器过来12V,驱动板保险出一端12V,另一端0V是什么回事,是否说明后面的线路对地短路?
电源

网友:
保险没坏么?你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保险原来是坏的,但是我换了新的保险上去还是这样~

网友:
这样是否只能说明后面的线路短路造成保险一端是12V,一端0V吧,我怎么用万用表测试是-12V郁闷

网友:
负载短路,造成保险丝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