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故障,电感线圈好烫手

楼主(2008-09-25):
故障现象:
一块GA-8IDXI 845主板,经目测后,发现CPU供电处几个电解电容鼓包,电源管理芯片HIP6301CB有几个脚断了。全部更换之后,用假负载测CPU核心供电为:1。92V,上CPU,内存,显卡可以正常点亮。没有几十秒用手触摸一相供电的电感线圈好烫手,其它二相电感温度正常。随后用万用表测量发烫的上管的G极电压为:4。14V,S极为1。92V,下管G极为:10。12V,其它二相供电的上管G极为:1。92V,S极:1。92V,下管G极为:0V。
还请各位帮忙分析给小弟指点,给点思路。

网友:
可能是负载不平衡

测量一下各场管的G极,对地电阻值是否一致
不一致的话,更换PWM IC,场管

网友:
6301通常配合6601一起工作,你把不正常那一相的6601换了就应该好了(90%)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从上面向下数第二个线圈?
我记得这个板子的通病是到后期那个线圈会冒烟!
考虑 孤帆远影 说的方法 如果有波波打一下G级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