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865PE一会能点亮一会检测卡显示C0

楼主(2008-09-25):
英特尔原装865PE一会能点亮一会检测卡显示C0

请各位指教.急呀.搞晕了.先谢谢呀

网友:
CPU坐子空焊了!加焊一下!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了!你还是重点看看处理器及北桥有没有虚焊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刷一下内存槽,擦擦内存条.不行的话就是有虚焊了

网友:
cpu控制芯片空或不良

网友:
压压CPU座子,按按一些芯片,看看哪一个接触不好.

网友:
试着压着CPU座子试下!!!!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C0一般是内存问题,但有个别的板子显示C0时是CPU没工作

网友:
CPU座子脱焊,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