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器进系统断电

楼主(2008-09-25):
sony机器进系统断电(进系统时出现windows滚动条后就断电)

以前我知道的方法有清洁cpu散热风扇。

不知道主板是否也能引起这种故障?如果能引起这种故障,一般主板上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主板上一般都是查CPU的供电芯片!

网友:
同意上面的方法,但会不会是桥也有问题呢

网友:
一般是电压不稳导致,CPU电压很有可能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内存换一下,有时内存不完全坏时,常规64K能通过,但进系统时要用更多内存时太出现问题,试一下吧

网友:
先查CPU的供电,如果没问题,那可能是内存方面,或者是显卡吧,如果是集成的,考虑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