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坏了

楼主(2008-09-25):
主板上有10只电容鼓起,换电容能否修好主板.

网友:
能否修好换了才知道

网友:
不知道,必须先换了才知道。搞维修和算命是两码事。

网友:
再问,由于CPU风扇停转,造成主板损坏的,才发现电容有问题,请问,这会造成哪些后果.

网友:
换了再测,各管是否有异热

网友:
一切的事要换了电容才会知道。。。。。。。。

网友:
可能风扇停转导致温度上升,超过了电容所能承受的温度上限,电容损坏

但是不是换了电容就好,那真的只能是看换了电容之后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我曾碰到一块主板,也是CPU座旁边的电容坏,换了还不见好。当时还没有学芯片级维修,结果就还给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