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KH350-15AP电源输出只的一半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25):
航嘉电源本来是上电吱吱响,后来换了几个管子和494。就电压输出一半了,SB5V正常。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我刚刚修好了一只吱吱响的,无法启动。绿线、紫线待机电压正常,一开始发觉前级滤波电容虚焊,补焊后,依然无法启动,测两只开关管的其中一只击穿,换下后正常。

网友:
高手们,在不?
我还有一个航嘉的电源不上电,5027。光耦都换了,还是上不了电。

网友:
你没有提供任何维修的信息,诸如该电路的基本情况、电压等。。。

无法帮你猜测换哪个零件。。。。

网友:
电源的电路板HK328-51AP REV : D
还有一个是REV:F换了所以待机元件器就是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除待机5V。所有输出电压都是一半吗?

网友:
是的,除了SB5V,其他电压就是一半。

网友:
换300V电容,两个都要换。

还有那个红色的105J。。一般支支响或带不动负载都是它导致的。

网友:
红色的105J是哪个地方的,还是大电容的那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