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停转

楼主(2008-09-25):
CPU风扇停转,使用中的电脑屏幕突然变黑,过热造成的问题,请问CPU和主板都会坏吗?

网友:
不会坏   时间长就会有影响哦    不稳定  老死机

网友:
尽快更换掉风扇,免得CPU挂了。

网友:
是啊,同意楼上意见啊

网友:
应该不会,是不是扣子没扣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