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66 内存不过

楼主(2008-09-25):
MS-6566   开始拿到是不复位   北桥1.5V有2.5 V 了   发现3055控制电压太高  修正常1.5后  跑D3    不过内存 ,时钟数据都正常  电压正常  (当然排除CPU .内存) BIOS 也刷了  还能是哪里问题呢 有高手指点下没 ?  在线等9

网友:
看内存的电压.............

网友:
电压正常 3.3V 1.25V 都好的 兄弟

网友:
可能是北桥空焊,压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楼上的兄弟虽然说的很好 但是请看清楚 电压是正常的现在 而且你说的MS-5肯定是好的 没别的可能了?  我感觉会不会是NB坏了 ?因为开始电压2.5V而且烫的很  IO, 内存槽, 南桥.我也换过了 故障没变  懒的换北桥了 就有点不服气这个问题居然找不到毛病

网友:
笨啊你,内存不过换NQ。在测测内存时钟电压,数据地址线,系统总线,换北桥。

网友:
论坛里就有这样的资料
我着也保存了一份,
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