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B的15液晶,开机无任何显示

楼主(2008-09-25):
联想LXB-L15B的15液晶,开机无任何显示,我把电源芯片更换之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在我安装上外壳后就又三无了,电源板上无电压到驱动板,重新订购了电源芯片但是还是没有电压,这个是怎么回事呀,请大家帮忙我很着急谢谢了
芯片

网友:
大家帮帮我在好不好呀

网友:
你一点参数也没给我们,怎么说?

网友:
你换好芯片后,先测一下有没有12V,5V输出,如果有再装上看一下,没有的话肯定是电源部份没好,如果有12V,5V输出,但还不亮应该是主控板问题,查一下主控板的稳压电源如何,如果有输出就是主控芯片坏了吧,换板吧,我所知道的的只是这些,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没有+12V跟5V电压一点儿都没有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呀,但是又不像呀请大家一定要帮我

网友:
明显是电源有问题啊!电源就没工作

网友:
这个时间都下班了,是什么管理芯片?看各个脚电压!找资料做对照!量周边元件!我的基本工作就是这些,也修好了几个
!

网友:
这个电源的管理芯片是SG6841D的这个具体参数应该如何去量呀,谢谢

网友:
量一下300V电压下降吗???
不下降可能电源初级有问题

网友:
300V的电压下降是整流桥那里的吗,还有整流桥前面的初级线圈我检测了正常呀,刚才我检测了6841的芯片,有12V还16V但是其它脚的电压为0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
现在的电源芯片很多假货,质量不是很有保障,多换一个6841试一试吧~~~~~

网友:
今天中午我用我的另一个好的拆机别人不要的电源板全体代换除了6841没有换其它的都换了还是没有用,这个是什么原因呀,另外如果我买这种一体板哪里有的卖呀,感觉感谢了

网友A:
查一下驱动板供电的3。3∨稳压管有没有坏

网友:
这个跟驱动板有关?好像我跟驱动板连接的线这里电压为什么我量不到5V的电压呀,一共有8根线

网友:
我记得一开始我弄好后我可以听见一种高压电流声,但是现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请求各位论坛的高手们帮帮我,这是我第一次修,修不好以后也没有得弄了,我感觉肯定是电源板上的问题,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到故障的所在,我可以检测到有300V的直流.

网友:
6841这个芯片我可以在脚上检测到12V左右电压还有16V左右的电压但是在跟驱动板连的线这里我只能够检测到1.4左右还有的地方是0高手们请给点提醒吧,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