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盘终极必杀技!(1分钟即可修好盘)

楼主(2008-09-25):
4D盘终极必杀技!(1分钟即可修好盘)!!!!

4D盘终极必杀技!(1分钟即可修好盘).rar

415 Bytes, 下载次数: 9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4d的盘多数为不认盘,半道,对付这样的盘方法很简单,跳安全模式,pci3000刷LDR,进去后型号是认不出来的,不要管它,直接重建译码表,进度条到100%的时候会要求恢g\p表,点取消,会报错,不要管它,断电,跳正常模式,即可认盘!之后怎么操作,我不要我说了吧!“

就这么个东西,上了4个附件,3个我撤消了。如果继续按这种方式骗分,本论坛送客。

网友:
LZ别吹牛啊,就是换块电路板,怎么也得快一分钟吧!!!

网友:
可能只是针对通病 并非所有都如此啊

网友:
学学

无笑天神 -4 灌水贴,警告下次封ID!

网友:
什么是4d盘??!!学习了!!

网友:
晕啊!我修了那么多的4D盘好像这种方法不行哦,你不要误导新人哈

网友:
这些方法都在忽悠人吧,修盘关键在于磁头好坏,磁头好就能修,磁头不良再怎么搞也不行,4D的能砍就砍,主头坏就扔(除非开盘)

网友:
骗钱,你的方法太没代表性了

网友:
修盘哪有什么必杀技,一看题目就不真,修盘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虽然有些是通病的,也不能称为必杀啊,何况还把时间精确的那么准~~

网友:
什么是4d盘?

网友:
我对4D还不是很了解,麻烦说下概念~~

网友:
4d的盘多数为不认盘,半道,对付这样的盘方法很简单,跳安全模式,pci3000刷LDR,进去后型号是认不出来的,不要管它,直接重建译码表,进度条到100%的时候会要求恢g\p表,点取消,会报错,不要管它,断电,跳正常模式,即可认盘!之后怎么操作,我不要我说了吧!

                  我的qq:84498939欢迎和我交流!

这种方法不是对所有盘都起作用..应该分故障现象...........

网友(2008-10-30):
不知道为什么我碰到4D大多数都是挂头的

网友:
不要说的那么绝对,要分情况而论。不是所有的4D盘,都可以 修好的。不过LZ也是一种修好4D盘的方法,直的学习了。谢谢LZ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