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大进来帮我看看啊。。

楼主(2008-09-25):
华硕P4B533-X   开机后代码“AD”-“A8”-然后“重启”    接着再AD A8 重启,,如此重复。。
本身BIOS芯片为:SST49LF003A大小为512K  网上找的同型号的都是256K  刷进去就是“FF”。。刷回原来的BIOS又是AD A8 重启。内存工作条件满足。除了IO没换外。我想应该是IO或BIOS的问题。有没有高手请教一下。。

还有一块V星MS-6571   无法加电。。开关针上无电压。无SB3.3V  .拆了MS-5  开关针和SB3.3V仍没有。有一块像南桥一样的BGA小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网卡我没拆。。是不是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高杨老大请教一下。。

V星945PL NEO 代码FF 晶振两脚电压为1.40。无电压差。换过晶振故障一样。测过内存无时钟。时钟芯片手上面放不住。时钟本来也有点热。除了时钟芯片另外哪还有可能出现问题?

网友:
第1个问题,以我的经验来说,我感觉还是内存不过,你说的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过内存到北桥的线路呢
第2个问题,你要量一下3.3VSB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第3个问题,我感觉问题不是出在晶振和时钟方面,你还是重点看下CPU座吧。PS:这个板时钟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