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12扩流电路

楼主(2008-09-25):
在另外一个关于24V 改高压条的贴子上我看到有人提出了7812 加三极管扩流的电路,

于是上网查了一下。,

我初步找到了这两种电路图

只是没用过,手上也没TIP32C 这样子的三极管,

哪位兄弟出来讲一下?

网友:
看不明白,怎么看怎么像降压电路。

网友:
78系列大部分最高输出1A 想要更高电流就必须外加扩流
看电流需求与消耗功率选晶体管
TIP32C只是代表型号 25W以上 PNP管都可适用

网友:
多个7805并起来不就行吗?
不会是搞要求超过10A的电路吧.

网友:
在另外一个关于24V 改高压条的贴子上我看到有人提出了7812 加三极管扩流的电路,
-------------------------------------------------------
用开关电源吧,损耗太大了,有这么大的电源吗?尤其是后面一个,如果输出2A电流,根据P=UI,(24-5)v*2A=38W!!!!,将有38W被消耗在调整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