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怎么查

楼主(2008-09-25):
最近碰见了好几个充电电路有问题的机器。像电源能开机电池不开机  电池不充电 还有的根本就检测不到电池的!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毫无头绪(本人是菜鸟)所以送上门的机器又拿给别人修去了。。。。我想请教那位高手能指点小弟一下,教给小弟一些维修充电这一块的思路。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用比较,好坏两台机器比较测量。
1,接上电池,电池接口各脚电压测量一下,再和好的主板进行比较,有不同的就顺着电路查。
2,不接电池,类同。

都是要查电路的。有些是控制芯片坏,有些可能是三极管坏,如果就单独一块坏主板,只能试着换换东西了,还得要自己积累经验,仅作参考。

网友:
关键是我的机器没那么全 没有对照的机器量。。。包括芯片也是特别的少!没有可以换一换排除的条件!!

网友:
1。换新电源(主要是为了保证电源的质量)
2。换新电池(主要是为了保证电池的质量)
3.把电池接口和充电芯片旁边所有的元件认真测一遍。坏的就找同型号的换
4.换同型号充电芯片
5.换IO
还不行??意外总是难免的!!从……头……再……来……

网友:
关键要有电路图 ,判断充电元件是哪些

网友:
一般的电池隔离电路:
以IBM为例。    电池的供电角 经过一个保险--八角MOS管---八角MOS管----就到了隔离点了。
  电源电池的调用工作是 H8负责,  充电IC 是ADP3806  你在这方面好好查查资料。到找几份图纸看看。看不懂可以加我QQ 57433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