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MC显示器缺色,

楼主(2008-09-25):
我的EMC显示器缺色,拍拍显示器就好了,在过一会就有不行了,是哪里松动了。

网友:
也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尾板的红色信号线脱焊.

网友:
哦,我自己拆开看看再说吧,不是太懂显示器。

网友:
楼上的拆显示器的时候注意以下几点了
一般的显示器前面有2个螺丝
能看见的
后面就卡扣的
找到卡扣位置
用2把小平口螺丝刀
用力推开卡扣
然后拿一个人来把显示器机壳往上推
很容易就拆开了
其他的都和电视机一样
还有就是视放板和电视机不一样
有金属屏蔽盒的
只要用点烙铁把焊点焊开及可
你的故障估计是连接线或者3个阴极电路间有虚焊
祝你修好他

网友:
尾板虚焊!!!!!!!!!!!

网友:
这一般都是尾板上的视放电路脱焊造成的!只要打开盖子补焊就OK了

网友:
视放电路是什么样子的,我不懂呀,有几个针脚。

网友:
大概型号是多少,懂的给我说明白点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章很经典,教人授人以渔,佩服!!!!!!!

网友:
拆开看吧!反正故障在尾板,全部通焊一遍就解决了

网友:
肯定尾板虚焊!!!!!!!!!!!

网友:
你们说的意思是整个尾部就是视放电路

网友:
我卸开显示器后,将视频电路上面的铁壳拆下后,我开机后轻轻敲击视频电路上的散热片就一闪一闪的出现缺色现象,我看不出来是哪里松了。

网友:
也不一定``最大的可能是在尾板``也有可能是在主动脉板上哦```

网友:
我换了一个什么座,就是有8根针脚和一个接地的针脚,还是不行,尾板我也大部分焊了还是不行的。苦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视放电路组成,:VGA-------预视放--------视功放-----显像管,

网友:
我的显示器尾板是不是那个元件坏了,只有是缺少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