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土法修内存

楼主(2008-09-25):
有一条威刚DDR400 256M 单面点不亮内存,用好内存带也带不亮,用万用表测量发现一数据脚阻值和其它的小一点,说明这一颗粒损坏,但我没有工具更换,看了坛子里的一些方法,我也想了一个法子很不错,和大家分享:用一个815北桥散热板很小很薄的那种,用细铁丝捆在50W内热铬铁发热部位,平面朝上,然后架空固定好铬铁,将内存颗粒向上,坏颗粒背面正对平面紧贴,通电加热8-10分钟,即可拿下颗粒,再看板上是否有焊盘相连,用钢针在加热状态将相连的划开,从另一同样坏内存上用相同方法取下一好颗粒,在板上上点松香水,对准脚位,一定要对准,用上面方法即可焊上颗粒,冷确后仔细检查后,用RST检测通过。

网友:
收下了,慢慢学一学,我有好几根都这么坏了,
希望我的也能这么修好

网友:
有一定创意,还需要改进。

网友:
我试过几次还不如买套设备呢,
也不过300左右的就够用了

网友:
对 还要小心~~~毕竟温度很高

网友:
测试的是内存上的颗粒的引脚那?还是周围的贴片元器件?

网友:
测试的是内存上的22欧电阻,再找到对应颗粒.如果温度不够可用两个30W的内热烙铁,3块钱一个的那种,今天试了双面内存只可下颗粒,颗粒朝下加热,上的时候用拖焊法.

网友:
我一直是用热风枪的,LZ的方法没有试过!

网友:
有才啊 :lol :lol :lol :lol :lol

网友:
这种拆卸方法其实很有用的。在1990年代,本人就用这种方法修理30线的内存条。

网友:
正好手头有内存,一定试试!谢楼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