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打印机硒鼓不换芯片可不可用

楼主(2008-09-25):
hp1007打印机硒鼓不换芯片可不可用?我第一次加粉,加好后,换了芯片,但放进打印机能打印但却跳出一个错误,说芯片不对,我干脆去掉,却发现能正常打印,并不跳芯片出错,是不是去掉就好了呢???请高手指导

网友:
加粉的时候不用换什么新片的,

网友:
不用换的,就当没有蕊片一样的加就行,我一个鼓加到过7次没换过蕊片

网友:
谢谢了,这个站真的很好,有很多热心人,多谢了

网友:
去掉芯片能打印就行了,其他的确用管了,不会坏机子的!

网友:
不用换芯片。。不过,有时候加完。比较淡。是什么问题。换过鼓心。好用过一段时间。。时间很短,就又不好用了。。。

网友(2008-12-04):
我也在找这个办法~~到现在还没找到~~~如果可以解决的话那我就可以省很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