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进COMS!!!

楼主(2008-09-25):
华硕主板开机就进COMS,
清了COMS还是一样,
跳线也试过了,还是一样。
刷过bios,过了那么十几秒之后又进COMS了,
时间也事了,
F1也屏蔽了,
还是一样。
有一点值得一提,每次进COMS都提示CPU频率
是什么问题,
帮忙指点一二,
难道是超频
华硕

网友:
cpu是什么,主板什么型号?

网友:
有没有用对CPU?板上有没有跳针来超频?

网友:
有一次碰到一台机子也是这样子,结果发现键盘进水了,换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不用看了,华硕老板通病。主板MOS管
刚刚查了一下,还真是不一样。我以前修的sis630是MOS管。P4还有虚焊造成也这毛病?心虚
[
]

网友:
有些主板要保存CPU信息的,
要和CPU对上才能通过

网友:
进cmos的键是不是有问题呢,换过键盘了吗?

网友:
以解决
CPU是c1.7的
搞了老半天还是跳线的事。
主板超频了,
CPU总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