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显示器

楼主(2008-09-25):
HPC显示器  怎么不能2次升压   ,拿来时IRF644是坏了的  , 但能亮 后我换了IRF630上去但要起保护, 高压包是好的 ,不上630 也亮 , 是怎么回是呀!那些地方可疑呀!

网友:
二次电源反馈电路,高压包旁边散热片里一个50V10的电解换了看看,升压电容爱坏

网友:
看看灯丝电压和12伏电压正常不,如果偏低也会不亮

网友:
二次电源管S极接的小电阻看一下坏了吗???1欧的

网友:
如果是HPC大电路板的话.二楼说的没错.行脉冲整流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引起高压保护.

网友:
换后还是那样呀! 二次开关管不能升压, 不上二次开关亮,上二次开关就会 蹄塔 蹄塔的响,  那是保护了呀1就不知道那 里问题

网友:
反馈电阻啊, s极对地的那个

网友:
不是那个电阻  它是个电感 , 但我换个小电阻 还是照旧

网友:
二次开关管背面是不是铁的,上螺丝时中间那个朔胶套用了没

网友:
我还没有 把它弄在扇热块上, 我是在背面试机 就是那样,80V .51.9V  .15.2V. 7V. -11V  没上二次开关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