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9-25):
昨天遇到块昂达主板NF4S主板,开机显示一切正常,按了关机键以后,屏幕黑了,但是风扇还在转检测卡数值也不变但是复位灯常亮,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式?

网友:
提一点参考,如果桌面-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高级-在按下计算机电源按钮时-待机也会这样的吧

网友:
我还没有进系统啊!!!

网友:
复位灯常亮就不清楚了

但在CMOS里将开关按钮的关机方式改成“4秒以上”后,你短按一下就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了。

网友:
Super IO 可能会引起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