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断针居然还能使用?

楼主(2008-09-25):
今天清理机器,不知道怎么搞的CPU断了一根针,当时心想这回完了,插上后想看看跑什么代码,以后心里留个底,居然什么事没有,进入系统使用全无问题
我觉得掉的这根针肯定不重要,也许是地线之类的吧,不知道我的猜测对不对,有经验的师门们指点下。
cpu

网友:
呵呵.对照脚位定义就知道它是什么信号了

网友:
cpu上好像本身就有好多空脚,也许正好是一根空脚,或者地线。

网友:
应该是地线吧

网友:
本身就有好多空脚,也许正好是一根空脚,或者地线

网友:
空脚或者地线断了一个没什么,但要是电源脚就不一定行了。
我发现cpu标着vcc的不是都通的。

网友:
感谢各位,看来是万幸啊

网友:
CPU针掉了可以焊接上的 很简单 有用的掉了也不要丢了

网友:
本身就有好多空脚,也许正好是一根空脚

网友:
有很多空脚的,兄弟你运气好哦,,
不过CPU断脚可以焊的呀,,,,

网友:
只要是断的是CPU核心电压的针就能开机,

网友:
本身就有好多空脚和地线啊。。

网友A:
无关紧要的针哦.

网友:
应该是地线,我碰到过cd2.4断一个针脚运行没有一点问题,运行快1年了没事

网友:
段了个空脚吧
不然怎么能用呢

网友:
我遇到过cpu短脚引起不过内存
渔民

网友:
你那算不了什么,我这块C2。0的,烧了一根针,我试机子又搞断了一根针,用的一切正常,呵呵,CPU有很多空脚的

网友:
重要的没事就可以了。。。。。。

网友:
LZ 运气好啊 这样都可以用

网友:
上次我也是弄断了亮根针,用着用着就蓝屏

网友:
有些主板不支持图拉丁CPU的断了针以后就可以

网友:
运气比较好~~可能是一个空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