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奇怪了,T61的机子我竟然找不到睡眠开关

楼主(2008-09-25):
太奇怪了,T61的机子我竟然找不到睡眠开关
有朋友对IBM T61的机子熟的,我找遍了主板上 屏上四周,怎么都没发现睡眠开关
有朋友知道不??查
上也没查到,只有LID信号从屏线接口到H8
主板

网友:
现在都是用霍尔器件代替老式的机械开关。

网友:
机械开关不用了,所以看不见

网友:
看看屏壳上那个地方有磁铁对下来的位置一定会有的。看起来像三极管样的。

网友:
屏上也没发现有地方有磁铁,找过了

网友:
很小的哦,拿根很细的铁丝按屏的上边边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