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co

楼主(2008-09-25):
co   cpu在工作   不要搭火  它就自己开机了   显示器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啊      先谢各位咯

网友:
建议将U换到另一块好的板上先确认一下U是不是已经坏了,,,478的老羊经常出现,一般有6成机会是U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