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19an花屏

楼主(2008-09-25):
刚刚修一台t19an是三星屏,故障是大量彩色竖条,我已经换了lru4312,还是这个故障,高手些指点一下,哪个有图纸随便上来一张,先谢了

网友:
没人看哦,呵呵,怎么把啊

网友:
屏的问题,很难自己搞定!

网友:
换一个通用板试一下,很简单哟

网友:
屏的问题,很难自己搞定!我还有个屏还放在那里的哦同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你问问长风好象他们能修好着种问题的屏

网友(2009-10-21):
我的下部有1/4有彩线并且朦胧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还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如果用的是三星的屏的话,就这个通病,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资料下不来啊

网友:
分不够吧,要有足够的下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