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8-09-25):
V星848P-a不加电,是INTEL芯片组的板子,想请教一下高手V星板不加电是哪块的问题?它的IO是8712F-A,由于本人不会判断IO的好坏,所以冒昧的换了个和它型号一样的IO,但故障依旧,供电管1117也是好的,插上ATX电源还没触发开关,南桥瞬间就有温度,但不烫,该不会是南桥内部短路了吧?请各位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常见的故障,南桥98%上天堂了。

网友:
桥挂了!对地打阻值,量USB,5V是否正常?

网友:
建意楼主在新手区多看看贴再开始动手~
动手前要做到心里大致有底要不很容易越修越坏的`
不加电也分很多种~你测下VCORE正常不~开机针电压正常不~是不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你不开机南桥就发热~还要测下PCI的A14脚~如果短了的话就先把网卡拆了`
我们一般换IO之前要先确定IO的供电正常~开机针进IO的动作正常~无动作输出才换的~

网友:
8702,8712系列I/O,75,76脚为输入输出脚,可用来判断I/O是否正常工
作,72 脚为启动信号输入脚,此脚电压可用来断定主芯片的好坏,72
脚有3.3高电平,I/O76无输出,为I/O芯片损坏;72脚电压偏低时,为I/O
内部轻微短路,将此点电压拉低;当此点无电压时,为南桥无待机电压
或南桥损坏

网友(2009-05-22):
就是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是V星N1996也是只加一下电后再也不加点啦怎么办急急急积极ijiiijjijijjijijijiji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网友:
所以的板在没通电前 南桥就发烫的话百分之90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