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8GDM主板Super I/O打印数据位引脚对地短路的问题

楼主(2008-09-25):
该板送修时加电不显示,debug卡的复位灯常亮,Super I/O明显发热。
Super I/O(U28)的型号为IT8712F-A  0436-IXS,发现LPT接口5脚对地短路。更换I/O后出现无法加电,而且明显发热。将其拆下则LPT接口5脚不再短路,量焊下的I/O 20(GND)对LPT接口数据位引脚也不短路。但是再更换一从好板拆下的IT8712F-A,发现LPT接口5脚对地就短路,短路点在Super I/O引脚部位,又换了几片都是如此。
IT8712F-A引脚定义与IT8712F不同,但我没找到相应datasheet。我看了8IPE775-G的电路图,GA-8GDM应该和它这部分是一样的,从电路图上分析我并没将芯片引脚搞错,可是为何引发短路呢?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GA的板子IT821F-A下面一排的型号应该用带有GB的才能带用,它一般是GA专用

网友:
GA 的板子还要看第三排的字母都一样才能用

网友:
哥们。技嘉的I/0必须要三排全部一样才能换的

网友:
终于解决了,楼上说的对,要1~3行完全一样才行,这我是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结论。

网友(2009-03-25):
一线品牌主板都有自己的专用芯片,技嘉有专用芯片  华硕也有专用芯片   V星也有专用的芯片

网友(2010-01-02):
我也遇到你着样的问题

网友(2010-04-13):
GA的板要型号安全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