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老昭阳的键盘故障-->进系统后键盘失效!

楼主(2008-09-25):
联想昭阳的一个老本子!
键盘在CMOS里 DOS里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进入系统后键盘后面的三个灯就常亮,键盘没有任何反应!
更换过键盘,CMOS放过电,重新安装过操作系统,都没有解决! 还可能是什么问题?谁遇到过?给点意见!

网友:
期待答案 我也想知道也!

网友:
你把一些设备禁用试一试,(内置的网卡,红外等)不用的东西先都禁用,可能就有收获,找出真正有问题的设备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样的现象,是换了键盘芯片好的。
十三哥,你看看键盘芯片是不是在主板上呀。

网友:
DOS下好用说明控制芯片没问题啊,键盘也没问题,可能是中断问题,你从BIOS把各各端口关下试试

网友:
键盘换过 BIOS里能禁用的都禁用了!
键盘芯片是哪个?

网友:
头疼的故障,解决说下,说明一下原理

网友:
触控板也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同意大修说的,我以前遇到过,是联想6940的,换了键盘控制芯片就好了的

网友(2009-04-14):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头疼的故障

网友:
试试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