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极电压有130V啷个办哟

楼主(2008-09-25):
  各位高手,小弟刚学修显示器CRT不久,现有一个问题请教大侠们.
原来的故障是没有高压,换了一个升压管,高压就来了,可是现在的栅极电压有130V那个样子,不知怎么解决
  帮帮忙哟.大侠们

网友:
G1电压吗??正常时为-40左右

网友:
哪个管的栅极电压有130V?用的什么表测的?

网友:
就是呀,不正常的嘛,啷个解决噻,大侠

网友:
G1是栅极,应该是负压  G2是加速极电压比较高  G3是聚焦极,
你说的是那个极哦请说清楚

网友:
大侠,G1噻,才是负压的嘛,管座上现在有负130V(-130V)左右哦,就是没有降到压噻,不知道怎么弄好呀.请指教,   G2电压正常有500V   (能听到高压声)

网友:
晕哟,搞了半天是显像管的G1电压为-130V,检查亮度控制电路。

网友:
谢谢     老大,我在书上看到也是说亮度控制电路出了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去查呀

网友:
你把G1与电路断开,然后用一个50--100K的电阻对地,人为提高G1的电压,看看显示器是否能点亮。然后再往下修。
G1电路元件并不多,电路也不复杂,要检查沿G1跑电路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谢谢啦,但现在的问题是把电压弄低了显示器一会亮一会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