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 长城电源 辅助电路问题

楼主(2008-09-25):
机房同时坏了5个长城电源,保险没问题,中间一个1000uf 10V的电容鼓了(已更换)。测量5VSB只有0.51V电压。请教测试点和习惯出问题的元件,谢谢。
我把其中一个电源相关的元件,拆卸了一大部分,也没发现问题。郁闷
测试点

网友:
1.辅助电源变换电路的开关管
2.输出电路的那个电感

网友:
谢谢指点,但是开关管没问题,电感在那里!

网友:
建议楼主先弄懂电源的工作原理再查,那样会更快捷
5vsb没有先检查5vsb的输出部分,然后再检查辅助电源部分
辅助电源的讲解置顶帖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辅助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两个ATX电源的副电源坏了,怎么弄也修不了,副电源开关管B极电压是0.6V,而不是-2.2V,该怎么修啊?

网友:
据我的经验,长城电源的辅助电源变压器损坏率较高。内部有匝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