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TOP2005+的使用

楼主(2008-09-25):
我想问一下编程器使用方法是否正确
读取BIOS文件的时候怎么都显示FF横竖都是FF

网友:
往后面看了没有?前面的是都是FF,有的还很长。了解一下BIOS的结构先。

网友(2009-01-01):
我也刚刚买了一个,top2005+缓冲区也只显示到00ff往后的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是读了加密了的吧?还有选择芯片一定要正确!

网友:
你一直按page down就能看到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