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报警提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

楼主(2008-09-25):
检完显卡后出现一些英文 其中有bios rom checksum error  提示BIOS错误
几次关机重开后 就会正常开机或者开机途中死机( 就是到XP有滚动条的那儿死掉) 但多开关机重启几次就能进入系统了除了播放视频文件时有轻微花屏以外 其它的还算正常          我的主板是磐英4B4E  845的   内存有两根256的    显卡MX4000
请各位指教一下 如果要刷BIOS 哪有这种型号的BIOS呀

网友:
可以去官网下载升级BIOS

网友:
官网找不到BIOS 我在咱这论坛下了一个 可是更新时提示不适合 需要加/YP命令强制刷 我怕刷坏了

网友:
BD-83和BD-9E能否代换?

BD-83和BD-9E能否代换?

请自己开一贴!

网友:
你说的什么我不懂

网友:
BIOS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只有硬件不稳定,才会出现“几次关机重开后 就会正常开机”的情况,如果是BIOS资料丢失造成的不开机,不论你反复开多少次机,一定不会再开机。可能要更换BIOS芯片

网友:
我建议首先排除内存问题吧

4B4E的BIOS文件是有的,我记得之前我就刷过

网友:
BIOS芯片损坏或BIOS 资料丢失

网友:
這個故障明顯是內存壞了或者不兼容!

网友:
已解决了  我见AGP插槽旁边有三个电容上面有点鼓  就请朋友帮忙给换了 我自已焊接技术不行  现在可能顺利开机 播放视频时也不花屏了 呵呵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的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