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一台DELL液晶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一就下就没一般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9-25):
问下一台DELL液晶通电电源指示灯亮一就下就没一般是什么问题,屏也闪一下但没亮屏

网友:
QENG   代工的,可参考QENG 的修法

网友:
去掉屏再试一下,如果指示灯亮了,说明屏有问题,如果故障依旧,说明电源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坏,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坏的可能性非常高,可以找一个代用的试一下。看一看还有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