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请问论坛淘宝店U盘的半成品是什么?

楼主(2008-09-25):
基地的淘宝店有U盘的半成品出售,请问这是什么产品?是仅仅没有闪存芯片的U盘电路板吗?可以用它来读取什么型号的闪存啊?能介绍一下吗?
芯片

网友:
就是,我也看见了,好像还有型号的区分,有人知道具体的吗?

网友:
查看上面的主控芯片,然后查找支持的FLASH类型,焊好闪存后,再用量产工具低格一下就可以用了
论坛卖的我就不清楚具体支持哪种,还是请官方来解释一下

网友:
支持Toshiba,Samsung,Hynix,ST,Micron等多种主流品牌FLASH芯片芯片集成USB2.0 PHY,SIE,单时钟周期MCU通过量产工具实现HDD/ZIP格式,支持最多8片8位NAND型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