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机器萧叫

楼主(2008-09-25):
我在修一台IBMT20的机器,上电给CPU供电的管子很热,CPU旁边的电容也很热.还发出叫怪!管子换过...其他也没什么问题...我很纳闷呀,以前也碰了一台这样的没有修出来.各位大哥指导一下了!!

网友:
换adp3421和3410看看CPU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应该是供电电感发出声音,电源芯片可以先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