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焊台的产地是哪里?

楼主(2008-09-25):
网上看到有白光936新加坡产的,全新的价格还可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请教各位用过的大侠,白光的焊台是哪里产的?网上说的那种新加坡产的是不是真的?能用吗?

网友:
好象 是 日本的牌子

网友:
日本的牌子

网友:
楼上两位,我问的是产地!!!没问哪里的牌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电压有110和220的你注意下吧,110的叫洋垃圾,买回来加个变压器就能用了,日本产的也有220V的,深圳也有厂现在,好象名字SDK啊记不清楚

网友:
我用的就是洋垃圾

网友:
洋垃圾就是好用啊

网友:
SDK那个是冒充白光的名,根本不是正统的白光.价格也相差悬殊.

网友:
跑题了同志们!!!
我问的是正品白光有没有新加坡产的?洋垃圾和假货不在考虑之列

网友B:
白光在新加坡也有工厂生产,
总公司在小日本。
还有,曾经问过广州白光总代,他们说除了新加坡和小日本,他们的白光焊台没有在其他地方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光在新加坡也有工厂生产,
总公司在小日本。
还有,曾经问过广州白光总代,他们说除了新加坡和小日本,他们的白光焊台没有在其他地方生产了。

感谢啊,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这样买网上那种所谓新加坡产的白光应该可以了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懂了,反正原装的真正白光东西不便宜,上几个月问过广州白光总代价格,白光936,焊台,700,手柄280,一套980,好贵,最好是买洋垃圾的吧,价格应该是在300块上下吧。

网友:
原装的白光936手柄的线是不怕火烧的。买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白光是有新加坡产的

一般产地是日本或者新加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就不懂了,反正原装的真正白光东西不便宜,上几个月问过广州白光总代价格,白光936,焊台,700,手柄280,一套980,好贵,最好是买洋垃圾的吧,价格应该是在300块上下吧。

我这边的白光官方代理报的价是550呢?而且936原装焊台都是一套的,不是焊台和手柄分开的!!这个你可以到白光官方网站上去下载说明书,里面有包装清单!包括:焊台、含铁、含铁架、六角扳手和使用说明书~

网友:
日本哇,日本的才原装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