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内置网卡不亮 在PCI插网卡也不认

楼主(2008-09-25):
一块主板内置网卡不亮  不认 在PCI插网卡也不认
冠盟的775板 请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指点下 谢谢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MIS845D 的也是一样故障 我把集成网卡取咯也一样 真滴郁闷!~  搞不懂插 咯网卡也没反应 系统装 咯NNNNN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你的内置网卡是什么接口,如果内置网卡也是PCI接口,那问题还在PCI接口上。

如果是PCI-E的接口,有可能是南桥,当然PCI-E与PCI同时出问题的情况在维修中极少碰到。

网友:
先把板载网卡芯片拆了再试,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打打PCI AD线来判断南桥是否损坏,不过一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