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卡虚焊重做不久就会返修?

楼主(2008-09-25):
听许多朋友说到这个问题,说这类机器钱不好挣,不知道对于此显卡虚焊各位有何妙计?
小弟今天第一次做这个无铅显卡,用有铅的珠子把它做了, 焊盘点好小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容易虚焊的原因?第一次做这种机器,做好了跑了一遍mark01过去就交付了~ 对于这类型的显卡不希望返修各位大侠有什么妙招吗 ?
显卡

网友:
我已经修复多例这个故障,我都是加焊,这机器不需要重新做的,没有返修的。

网友:
请教下 小俊 你加焊时温度多高 ?

网友:
我加焊的时候,不测问题,看锡珠融化程度,用镊子能轻轻推动就OK了,推不动,就停止加热,就会很快返修,切忌......

网友:
谢谢了小俊 我也是此方法做的~以前做过的基本没返修, 对于无铅心里没底,这个DV2000是我做的第二台无铅,前2天做了一个无铅的R60南桥~ 希望能坚持半年,我叫客户不要打游戏了除非不想要这个本子了~~

网友:
我做过几例 返修来两台不好做

网友:
加焊后,看GPU显示温度70,怕出问题。就让风扇一直吹,降到50多,才做了两台,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还是重做好啊!这样至少保正下面是干净的。然后一定要注意散热问题,一般没事的,都做的很多了,就今天都弄了4个。全都好了的,希望能多管一下。

网友:
HP DV2000的机器,最好重新植株做上去,做的过程中一定要讲究干净,整洁,否则肯定会出现返修!

网友:
无铅的锡球,跟有有铅的锡球不一样吗,我无铅的板子,加焊不行的话都直接换芯片,新买的芯片都植好球的,所以还没植过无铅板,无铅板我也用风枪做的,做过,SONY ,HP,

网友:
做好的芯片要清洗的,不然会返修的。返修回来 的时候 和点亮的一样,就是不会亮

网友:
修过这样的机器,开机有报警声,好像是一长两短,第一次加焊用了半个月,
第二次把芯片取下来重植再焊上,用20天左右又是老毛病,第三次换了一个显卡,至少到现在还是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返修,昨天竟然做梦客户又抱着机器过来了,感觉这机器是D600之后的又一强机啊,绝对缔造一个返修的神话

网友:
无论加焊,重植球,换新的显卡.还是返修.修此机比较失败

网友:
无铅的还是非常的不好焊的

网友:
无铅的板子最好是把芯片重作,一般来说加焊的肯定会出现返修的,就是迟早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以后不再加焊了 直接去掉重做~
还有个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用吸锡带拖主板上面焊盘和BGA焊盘如何防止焊点之间绿油脱落?

网友:
我都是重做的,还好啊。

网友:
这个板子是无铅的,确实是翻修率比较高的,目前我们修复的时候都是用有铅的球重新做,并且焊盘都用有铅的拖一次!

网友:
一般还是推荐完全重做,不要加焊。。。

网友:
那个鸟东西造这垃圾显卡的 加焊好了返修80‰ 重做也不敢做了 一不小心 底下焊点没了 主板废了 有没有那位高手拯救这鸟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清洗,是怎么个清洗法?

网友(2008-11-02):
这种板应该还没过保修期吧?
实在不行听说800块一快新板.

网友:
无铅的真的很不好做,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招数呢?大家温度控制在什么范围啊?

网友:
怎么看是无铅还是有铅的啊

网友:
返修的太多了
重做或加焊都一样的

网友:
昨天我修了一台,加焊时动了芯片,然后在芯片四周全打上固定胶(红胶),然后就装起来了,不懂能用多久!实在很害怕返修,前面修了几台V3000 的也是这个样子返修好几次都怕完了,拆下重植都不行~!

网友(2009-02-20):
我的是dv9000已经做了2次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再做

网友:
如果重做的话大概要多少钱啊

网友:
加焊还是方便,快 一点,火后到了就行了,

网友(2009-04-26):
加焊效果好 ~~几台加焊都没有回来  重做的返了2次

网友:
无铅工艺。难度是大一些。我们做了很多,返修就一两个,还不是我亲自做的。我做的十几个,返修的DV2000 DV3000 还没有,少数直接加热,多数重植有铅锡球,然后再做。

首先做这个,要用好的焊膏,保证锡球能够达到高活性,融化均匀,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较高的合金硬度。
冷却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回流结束后,冷却速度过快,就会造成毛刺,锡球开裂。

其次,对于不重新植株,直接加热的,都要把BGA下部做一下清洗,再灌入焊膏加热才可以。

最后,必须注意好散热,我自己弄过的DV2000 3000的机器,有好几台发现都是一些脏东西,毛絮状的,赌注了散热孔,拆开机器后看到,BGA芯片高温时间长了,上面都有变色。所以,机器修复后,做好散热系统的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就很容易返修。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返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