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P4M266A-M2,CPU不工作

楼主(2008-09-25):
精英的P4M266A-M2,CPU不工作,诊断卡跑02,开机时拆机箱盖,用力过后就黑屏了,再开机就这样了,CPU是好的

网友:
多数是CPU座子虚焊了,重新焊接一下就OK了,简单  但是必须找专业的维修部门。

网友:
谢谢,明天我试试

网友:
支持楼上的,有同感哈

网友:
我也有个这板子,通电没反应,莫非也是U座虚了?试试.

网友:
压U座点复位键是否跑码  来判断是否虚焊

网友:
问一下这种怎么焊,背面没有针啊

网友:
要有设备才行,有了设备也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焊好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不过.我的就是跟本都不跑代码...我试了一哈也不行啊.CPU工作了.有温度.

网友:
我有同样一块板子,是机箱面板跳线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明天换上看看是不是!

网友:
用BGA机放在上面加一下温就好了,用风枪也可以加温但是注意温度,小心板烧坏,在做不好了

网友:
现在这块板子,加电加U跑90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08-12-13):
我也正有这一块板,跑00,测下来CPU、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是好的,BIOS也刷了,就是不跑码,也是U座的问题吗?

网友(2009-02-05):
这板子貌似是一通病吧  我这就一块  不走码  郁闷啊   正准备刷BIOS

网友(2009-06-28):
U座子虚焊,这样的品牌的板子通病
我放了一大堆了

网友(2010-03-16):
我现在就有这样一块不跑码,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呢,上个C1.7核心供电时1.85V,不知道对不?